[求助] 关于LDO空载时的过温点

楼主(2020-12-24):
LDO空载或负载很小时的过温点高于标准值,有两百多度,而正常带载时15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可能OTP模块需要消耗很大的静态功耗,很多LDO为了做个很好的静态电流指标,会在空载和轻载的时候不使能OTP。你所说的就应该是这种情况

网友B:
你这什么工艺啊,200多度还能work。。。leakage能控制住么
还有仿真是无法模拟大电流引起的温度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s impossible

后来给加了个1mA的负载,仿出了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什么工艺啊,200多度还能work。。。leakage能控制住么
还有仿真是无法模拟大电流引起的温度变化的 ...

后来加了个1mA的负载,仿出了和实测相同的结果(过温点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OTP模块需要消耗很大的静态功耗,很多LDO为了做个很好的静态电流指标,会在空载和轻载的时候不使能OTP ...

感谢赐教!静态电流确实很小,1u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加了个1mA的负载,仿出了和实测相同的结果(过温点很高)

200度的过温是怎么实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度的过温是怎么实测出来的

用300度左右的风枪吹的

网友:
OTP模块是指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