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TAG无法连接R8051XC2-B

楼主(2020-12-24):
目前使用Keil uVision5通过ulink2连接FPGA内部R8051XC2-B的JTAG接口,出现无法连接的情况,第一次使用JTAG调试,下面是我的设置:

我想问一下,Keil uVision5连接R8051XC2-B时是否需要先识别它的TAP?识别的过程需要先做什么设置?

网友(2023-09-12):
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4-02-29):
ULINK2、JLINK是为ARM SOC设计的
我们有实现一个适用R8051XC2的调试器,但是,因为IP本身没有eFlash的标准接口,所以这部分就要修改适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