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综合中2个group合并的问题

楼主(2020-12-24):
我使用dc综合时遇到了如下情况:
约束中有2个get_clocks命令要合并

set CLK_GROUP [get_clocks clka]
if { 1 } {
    lappend CLK_GROUP [get_clocks clkb]
}
set_clock_uncertAInty 0.2    $CLK_GROUP

这时工具报如下warning:

Warning: Can't find object '_sel587' in design 'top'. (UID-95)

请问这个该如何解决,怎么把2次get_clocks的结果拼到一起?

网友:
“CLK_GROUP” 不是list类型的数据。是synopsys自己定义的数据类型。
有个synopsys的function可以转,忘了名字。

楼主:
已找到相关命令
append_to_col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