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分频器中TSPC触发器在virtuoso中如何调宽长比

楼主(2020-12-24):
8ZAK[VB)ZRCU9HTU]]62X.jpg ,萌新请教各位大佬,拿到一个新电路就像图中的触发器时,都是怎么调整宽长比来实现功能的?是像调运放一样还是如何,请详细点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
用最小栅长,调快一点就增大宽长比,不过增大宽长比之后,前级驱动也得加。
你可以仿一个ss corner,看一下触发器里面哪根线比较慢。
在这种结构下,还想加快就删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子,比如你只需要QN不要Q,就删除后面的反相器,删除一些用于reset&pd的管子,在顶层电路上进行控制

网友:
看下razavi 的RF MICROELECTRONICS 或者新出的Design of cmos phase-locked loops 里面的divider. 本质是逻辑带你路,最好抽空看下CMOS数字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