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设计有没有修补的算法之类的

楼主(2020-12-24):
由于制备工艺的良率不可能是100%。所以有些芯片会有损坏的。
倒是知道可以通过DFT去分析故障什么的。
但是有问题的就直接扔掉?有没有修补之类的算法来规避损坏的寄存器之类。
存储芯片也是,也不能说阵列中有坏的块,就整个丢弃吧。
还请各位大佬给点指点,搜资料也搜不到,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搜什么。

网友:
没这方面的经验,提两个建议:
1、存储坏点,一般可通过地址重映射来规避;
2、修补算法肯定有,简单的有ECC之类,但是需要具体场景具体分析,不然增加的硬件开销太大,可关注一些航天用途的芯片(环境恶劣,一般都会有这方面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