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QRC提参遇到的两个问题(附smic CCI-QRC guideline)

楼主(2020-12-24):
小弟最近学用QRC提参,遇到两个问题,还请前辈释疑:
Quantus QRC Tech Lib 是什么文件?在哪个路径下?
2. 在没有设置这个文件的情况下进行提参,报错如下图:
请问这个问题和Q1有直接关系吗?如果不是,该怎么解决?

smicCCI-QRC Flow

网友A:
你是不是pvs没有加source.add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pvs没有加source.added

你好,我用的是Calibre。

网友B:
没用过新版的,但是应该是有关系的。TechLib是一个设置调用参数文件的路径的文本,和assura_tech_lib类似,如果有设置,下面technology会可以选择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新版的,但是应该是有关系的。TechLib是一个设置调用参数文件的路径的文本,和assura_tech_lib类似, ...

你好,请问这个文件是foundry提供的吗?

网友:
一般和DRC LVS的放在一起,也有的是单独的一个压缩包,里面应该就有这个文件。主要是需要相关的参数文件,光有这个tech_lib也没用

网友C(2021-02-02):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1.tech lib可以不用添加。
2.提取Extracted view时,不要勾选“Enable Cellview Check”

网友D(2021-03-10):
引用 楼主:
1.tech lib可以不用添加。
2.提取Extracted view时,不要勾选“Enable Cellview Check”
...

大佬,我提取成功了av_extrated文件,我画的是一个反向器,但我的反相器失去了功能,我改用transister dspf格式,发现少了三个连接关系,我手动更改Design.dspf文件加上了寄生电阻建立了缺失的连接关系后就工作正常了,我是按smic官方文件操作的,大佬能不能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大佬,我提取成功了av_extrated文件,我画的是一个反向器,但我的反相器失去了功能,我改用transister ds ...

大佬,我发了ppt文件描述问题,消耗了大佬的信元,大佬跟我说一声,我10倍奉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我发了ppt文件描述问题,消耗了大佬的信元,大佬跟我说一声,我10倍奉还
...

首先很抱歉,刚看到你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我看了你的ppt,首先有一个疑惑,如果不提取电容,那么反相器的逻辑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很抱歉,刚看到你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我看了你的ppt,首先有一个疑惑,如果不提取电容,那 ...

只提取电容,电路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E(2021-04-15):
引用 楼主:
1.tech lib可以不用添加。
2.提取Extracted view时,不要勾选“Enable Cellview Check”
...

你好,QRC可以直接用qrcui方法提取Spice网表吗?我按照SMIC的步骤,把Outpu换成Spice,点击Apply后报FAIL,而且log没有任何信息。

网友F(2021-10-22):
楼主,请教一下!我这里选择Extracted View 就会提示需要参考节点,选择LVS Extracted View出来一个空的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一下!我这里选择Extracted View 就会提示需要参考节点,选择LVS Extracted View出来一个空的Vie ...

你好,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哪个地方没设置好?我把Extraction界面截给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哪个地方没设置好?我把Extraction界面截给你参考一下吧 ...

谢谢啦,这个地方是和你一样的,我说的是Output 的选项那里,它应该是要输出一个View的,但是按照Flow的设置了就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啦,这个地方是和你一样的,我说的是Output 的选项那里,它应该是要输出一个View的,但是按照Flow的 ...

提Spice网表也不行吗?

网友G:
楼主smic文档,step3是lvs rule的文档?

楼主(2021-12-16):
引用 网友G:
楼主smic文档,step3是lvs rule的文档?

是的。

网友:
楼主好,同工艺,同没CalxRC后仿文件。请问是要安装Cadence家的Quantus QRC插件么?

网友H(2022-04-29):
引用 楼主:
1.tech lib可以不用添加。
2.提取Extracted view时,不要勾选“Enable Cellview Check”
...

按照您说的设置之后,提取出来的av_extracted是空的 想知道在提取之间环境需要如何设置  需要在自己的.cdsinit中load什么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照您说的设置之后,提取出来的av_extracted是空的 想知道在提取之间环境需要如何设置  需要在自己的.cd ...

显示提取成功了吗?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您有遇到这个问题吗?这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I(2022-09-09):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query_out是怎么生成的呢

楼主(2022-10-09):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query_out是怎么生成的呢

手动创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创建的

OK啦

网友(2022-12-12):
大佬,请问一下,我提取带有mim电容的版图就会出错,错误提示如下:

没有mim电容就没有报错。

并且lvs rule中的mim电容层次选择是正确的(我用的是mim_m2m3)。

请问大佬在提取的时候,有没有遇到mim电容的报错??

网友(2023-05-19):
楼主您好,可以把setup界面截图看下吗?目前不知道每个文件怎么加载进去

网友J(2023-08-30):
引用 网友H:
按照您说的设置之后,提取出来的av_extracted是空的 想知道在提取之间环境需要如何设置  需要在自己的.cd ...

你好,我用QRC提参后提取出来的av_extracted也是空的,请问你解决了么?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1.tech lib可以不用添加。
2.提取Extracted view时,不要勾选“Enable Cellview Check”
...

quantus提取的av_extracted大小为0,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一下!我这里选择Extracted View 就会提示需要参考节点,选择LVS Extracted View出来一个空的Vie ...

quantus提取的av_extracted大小为0,不知道为啥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用QRC提参后提取出来的av_extracted也是空的,请问你解决了么?能指点一下么
...

我也是0,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0,你们怎么解决的

可能是版本不对,可以尝试重新配置环境。

网友L(2023-11-17):
请问CCI QRC的CCI有没有英文全称?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问CCI QRC的CCI有没有英文全称?

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 应该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 应该是这个

谢谢回复

网友:
大佬们,图中那个query_output咋来的呀,自己生成的lvs路径不你呢个用啊,一致报错

网友:
preserceCellList.txt 里面有啥啊 我这里没有提供 ,谁能截个图给我瞅瞅参看下

网友(2024-03-02):
引用 网友E:
你好,QRC可以直接用qrcui方法提取Spice网表吗?我按照SMIC的步骤,把Outpu换成Spice,点击Apply后报FAIL ...

你好,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output不管用哪一个也是空的

网友N(2024-07-16):
引用 楼主:
1.tech lib可以不用添加。
2.提取Extracted view时,不要勾选“Enable Cellview Check”
...

您好,请问下如果提取出来这个av_extracted之后如何后仿真呢?有相关介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好,请问下如果提取出来这个av_extracted之后如何后仿真呢?有相关介绍嘛
...

可以用config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