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频高速信号走线要点

楼主(2020-12-25):
高频高速信号走线不能呈闭合环形,是为了避免涡流损耗。
那电源地线能够成闭合环形吗?

网友:
如果拉线太长,除了加buffer之外,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A:
就听说射频电源地不让环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听说射频电源地不让环形

如果电源地不让走环形,那要是做powermesh怎么办?

网友B:
single path to each block is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ngle path to each block is ok

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