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2015版

楼主(2020-12-25):
安装过程出现下图情况,已经安装有1.6.0这个版本。

网友A(2021-03-11):
同样问题,换java版本怎么都没用,请问大佬解决没,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换java版本怎么都没用,请问大佬解决没,求指教

没有解决,但是在移动硬盘直接安装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但是在移动硬盘直接安装可以。

谢谢,我这边用改java算是解决了,如果有需要可以看新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