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联合modelsim开发遇到一个神奇的现象

楼主(2020-12-25):
百思不得其解,想请教下论坛里的各位大佬们。

工作频率为192M时钟,功能仿真正常,上板测试不正常(定时报告的最高频率达不到192M),
于是将主时钟降到160M,可以正常工作,通信指标如误比特率正常。但是发射机信道输出2路波形中有一路在chipscope中观测是错误的,另一路是正常的。错误波形整体表现为向下平移,均值不在0附近,如下图所示)。红色为正常波形,蓝色为错误波形

通过添加中间节点信号定位到是白噪声生成模块错误,该模块代码是从前人继承过来的,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加之功能仿真输出正常也可从侧面说明。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顶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你怀疑与时钟频率有关系,检查一下时序报告,约束的timing是否符合最高频率要求

网友A:
可以协助分析时序问题,可联系QQ 634644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怀疑与时钟频率有关系,检查一下时序报告,约束的timing是否符合最高频率要求 ...

谢谢回答,检查了时序报告 符合时钟频率的要求
不过布局布线后最高时钟频率只有160.03M 刚刚符合要求的16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协助分析时序问题,可联系QQ 63464404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