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输入频率有最小值的限制么?

楼主(2020-12-25):
ADC输入频率除了要满足fin=(n/N)*fs,n和N互质这个要求,还有最小值的限制么?比如fs是40M,fin最小取多大?

网友:
没有最小取值限制吧,互质只是相干采样的要求。如果fin_bw是20MHz,那么输入频率只要在20MHz以内就好了。

仿的话一般低频、中频、高频三个频段都要找一个频率看一下SNR,保证在全频段ADC性能都相对良好。

我以前仿的话,一般都是在信号带宽的10%、50%,以及信号带宽附近三个频点来仿。

网友:
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