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联合modelsim进行后仿

楼主(2020-12-25):
请问下大家,我生成了post PAR模型,但是testbench文件下出现很多问号,而且出现一个xxx_timesim.vhd文件,也出现很多问号
如下图所示:

请问下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吗?现在需要进行后仿验证定时功能

网友:
没怎么用过ISE了,转Vivado了

网友A:
问号是因为没有找到相应的仿真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号是因为没有找到相应的仿真模型

请问应该怎么添加呢?我已经生成了post-PAR simulation模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怎么添加呢?我已经生成了post-PAR simulation模型了

xilinx的仿真库文件 ,如果找不到moudle的定义,就会报此类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仿真库文件 ,如果找不到moudle的定义,就会报此类错误

嗯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