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接上变频发射机本振泄露过大的原因

楼主(2020-12-25):
现在在开发一款射频芯片,发射机采用的是直接上变频的方式(基带信号直接与本振信号混频发射),但是目前流片回来后发现TX的本振泄露非常大,有效信号在-8dBm左右,而本振信号有将近-23dBm…
希望各位大佬能否给个建议,这种情况下的本振泄露一般是如何导致的?有什么方法进行抑制?

网友A:
做过哪些测试?排除了哪些原因?

网友B:
mixer仿真看不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哪些测试?排除了哪些原因?

第一版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当时判断是IQ之间和PN之间的失调电压过大导致的,于是乎追加了校准电路;第二版回来后校准有一定效果,但是依然很有限,达不到方针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xer仿真看不到吗?

现在就是流片回来后实测发现和仿真差距有些大。
第一版追加的校准电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好。
请问一下一般这种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流片回来后实测发现和仿真差距有些大。
第一版追加的校准电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好。
请问 ...

导致LO leakage的就是隔离度,如果你仿测不一致,那说明隔离度的决定路径你们没找到。版图上看看LO从哪里更容易耦合到RF信号链路上,仿测先大致对的上,你们才有修改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致LO leakage的就是隔离度,如果你仿测不一致,那说明隔离度的决定路径你们没找到。版图上看看LO从哪里 ...

谢谢您的指点,请问有没有什么文献或者资料讲解这一方便的内容?
您的意思是说可能Layout上面的影响会更大?

网友C:
LO幅值有多大?是方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幅值有多大?是方波啊?

LO是1.1V的方波

网友D:
DC影响大一些,其次是LO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影响大一些,其次是LO泄露。

“DC影响大一些”

请问一下您是指哪个因素?

楼主:
求大佬指点啊!!!

网友(2021-01-24):
求问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我搞得一个谐波上混频器,本振二次谐波的输出-16dBm,混批输出-35dBm,不知道要怎么办

网友(2022-06-16):
楼主有本振泄露,或者I,Q失配的仿真资料吗。在学习一些关于TX的东西,需要对一些指标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