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导入设计.v文件,如何让软件自动搜索子目录?

楼主(2020-12-25):
目前我的语句是这么写的
analyze -format sverilog [glob $rtl_dir/*.v ]
这样,只会搜索$rtl_dir目录下的所有.v,并不会搜其子目录下的。
要怎么才可以自动搜子目录?

网友:
一个思路:根据后缀名或文件属性判断是verilog文件还是目录,如果是目录就进入该目录继续递归搜索verilog文件,否则就直接读入verilog文件.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两步操作,第一步:写脚本专门产生喂给DC的filelist,里面全是展开的,analyze -f *.v ;第二步:dc 读第一步的输出file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