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starting_phase是如何得到一个phase的

楼主(2020-12-25):
seq是不是component 没有phase概念 要raise_objection 需要将当前phase赋值给starting_phase

感觉这个过程是uvm完成的 ,
但是查看相关代码
看到了uvm_task_phase 里边的fuction
virtual function void traverse(uvm_component comp,
                                 uvm_phase phase,
                                 uvm_phase_state state);

function void m_traverse(uvm_component comp,
                           uvm_phase phase,
                           uvm_phase_state state);

virtual function void execute(uvm_component comp,
                                          uvm_phase phase);

seqr.start_phase_sequence(phase);
会将完成赋值过程  但是整个流程还是不太明白  求大神讲解

网友A:
只有通过default_sequence启动,那个starting_phase才不是null。seq挂载在seqr上,所以用的是seqr里传入的phase。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s://blog.csdn.net/Holden_Liu/article/details/111387721 理一下phase机制或者看看张强的uvm1.1源码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通过default_sequence启动,那个starting_phase才不是null。seq挂载在seqr上,所以用的是seqr里传入的p ...

如果通过seq.start(sqr)这个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