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位数据取反加1怎么实现

楼主(2020-12-25):
一个14位的数据,想先取反,再加1,我的想法是14位后分别接14个反相器,之后再用14位的全加器实现加1,是这样吗,感觉14位全加器是不是太大了,有别的做法吗

网友:
以此类推

网友A:
取反加1不就是原数吗.....x取反再加1,(2^14-1)-x+1 = 2^14+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反加1不就是原数吗.....x取反再加1,(2^14-1)-x+1 = 2^14+x

拓哥,是-x,不是+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拓哥,是-x,不是+x

你不妨举个例子好好想想..........有符号数变无符号数直接把首位反相就可以了。楼主描述的显然是符号位后面的那一串数,显然是不用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妨举个例子好好想想..........有符号数变无符号数直接把首位反相就可以了。楼主描述的显然是符号位后 ...

没理解,为啥多位数取反加一等价于有符号数变无符号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