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衰减器仿真

楼主(2020-12-25):
请问6位数字衰减器怎么用cadence仿真出衰减量和附加相移?直接看的S21波形图是没有减去参考态时的值,但64种状态用计算器一个一个做差太麻烦而且很卡,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A:
你好 有的。
你把现在做参考的那个testbench的参数设置为0状态,copy一份出来,跟参数扫描的testbench放一起对比.
用s21(参数扫描s)-s21(固定参数 )。
不过90G是用在什么场景的

网友A:
你copy一份一样的电路,状态固定为0.
扫描的减去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有的。
你把现在做参考的那个testbench的参数设置为0状态,copy一份出来,跟参数扫描的testbench放一 ...

好像是射频衰减器,频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opy一份一样的电路,状态固定为0.
扫描的减去固定的。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有的。
你把现在做参考的那个testbench的参数设置为0状态,copy一份出来,跟参数扫描的testbench放一 ...

大佬,能再具体一点吗,还是不会,刚接触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opy一份一样的电路,状态固定为0.
扫描的减去固定的。

大佬,能再详细一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