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或者EDI可以在绕线的时侯把block内部两个相同的pin连在一起吗?

楼主(2020-12-25):
提问:   有一个block或者标准单元, 内部打了两个pin,但pin名都叫 Z,如何在工具绕线的时侯把两个Z连在一起。  我试了一下,工具默认只连了一个Z, 另一个Z 被悬空了,在线等,急求各位大神。

网友:
这种是正常的,就是有两个terminal,但是都是同一个pin名字,工具只会连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