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装的软件时Cadence IC 617,为什么软件启动的时候IC5141?

楼主(2020-12-25):
我装的软件时Cadence IC 617,为什么软件启动的时候IC5141?

网友A:
51的启动命令是icfb,61的启动命令是virtuoso,另外你要source下你61的环境设置然后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的启动命令是icfb,61的启动命令是virtuoso,另外你要source下你61的环境设置然后再启动 ...

刚学的不太懂,我用的是cadence IC  617 请问怎样source环境设置?source环境设置的目的?source环境设置是不是就是source配置文件?怎样知道自己软件中的配置文件在哪里?后缀是.cshrc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学的不太懂,我用的是cadence IC  617 请问怎样source环境设置?source环境设置的目的?source环境设置 ...

如果你home下面cshrc里面load的有61的cshrc的话,你就直接virtuoso&启动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的话就要source一下61的cshrc,然后再启动virtuoso&,两个不同的版本cshrc是不同的

网友:
查一下你的环境文件,看看设置的是不是相应版本的,然后退出去重新启动

网友(2021-01-29):
你这个应该是一个514和617共存的虚拟机,icfb打开514,virtuoso打开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