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VCS安装时,不能使用lmgrd的问题

楼主(2020-12-25):
环境是64位ubuntu16.04,scl版本是11.7,vcs的版本是2014版。我根据网上的教程在bash中设置环境变量,
但是,scl目录下的只有lmgrd不能执行。

想请问一下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既然路径已经设好,直接lmgrd就可以了,lmstat和lmutil都直接发命令了,lmgrd为什么不呢。
不嫌麻烦的话,也可以给出全路径/ic_tools/synopsys/scl11.7/linux/bin/lmgrd。
./lmgrd是指执行命令在当前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