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线不显示线宽

楼主(2020-12-26):
IC6.1.7 连线多了以后看起来很乱,想如何将path拉出来时不显示线宽,请问可以怎么做到,感谢~~

网友A:
不显示宽度是只显示成path中间的一条细的直线吗?如果是的话,可以按e在display去调,里面有关于path以哪种方式去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宽度是只显示成path中间的一条细的直线吗?如果是的话,可以按e在display去调,里面有关于path以哪种 ...

就是这个,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