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下:芯片的上电时间一般是什么量级?

楼主(2020-12-26):
设计了一个电流基准模块,上电时间小于10us就会出现震荡,这种情况正常吗?请问芯片上电时间一般在什么量级?

网友A:
上电时间看你的应用环境,比如电池,上电速度就很快,能达到ns级别。如果实在实验室,用一般的直流源,只是ms级别。当然,还要看你的外围电路如何,比如在电源挂上了很大的电容,会影响上电速度。
你说的那个上电时间小于10us振荡,可能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检查一下零极点的位置是否符合满足要求。

set
补充下,用空开上电也是us级别
set
说的好

网友:
我现在用的摄像头芯片上电时间在ms级

网友B(2022-06-22):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间看你的应用环境,比如电池,上电速度就很快,能达到ns级别。如果实在实验室,用一般的直流源,只是 ...

对于基准电路的话,一般电源电压上电时间是多少呀,1us还是10us合适呀,因为过冲电压和这个电源的上电时间有直接的关系,时间越短,过冲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基准电路的话,一般电源电压上电时间是多少呀,1us还是10us合适呀,因为过冲电压和这个电源的上电时 ...

这么给你说吧,上电时间这个问题要看具体的应用环境。
如果你的基准源的电源是从PAD进来的话,就看你电源的类型和外围电路(直流源,电池,有没有电容);
如果你的基准源是挂在内部的LDO下的话,要看你LDO的上电速度,此类电路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上LDO模块一起仿真;
如果没有具体要求,选择10us就可以了(因为绝大部分的应用条件下,是大于10us的)

set
说得好,我们一般仿真外部电源上电时间是50us

网友(2023-03-06):
引用 网友B:
对于基准电路的话,一般电源电压上电时间是多少呀,1us还是10us合适呀,因为过冲电压和这个电源的上电时 ...

蹲一个回答

网友(2024-01-12):
您好,请问上电时间小于10us就会出现振荡的问题,您这边解决了吗

网友(2025-07-15):
如果BG的供电是PAD外部电源,上电时间小于10us就震荡的话,那这个电路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用。实际应用会有10us以内就上好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