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8 4K分辨率打开问题

楼主(2020-12-26):
在4K分辨率环境中使用cadence时默认字体图标都非常小,若更改cadence中字体的大小,字体会变大但图标依然很小,Q查看属性都是乱的。拉伸linux桌面大小的时候又会遇到工作区域只有很小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工作区域只有一小块问题,或者其他方法使得cadence能在4K环境中正常使用

楼主(2024-04-27):
export QT_AUTO_SCREEN_SCALE_FACTOR=1

在.basrc添加这句话可以解决

网友A(2020-12-26):
看来楼主公司很好啊, 直接提供4K显示器, 太赞啦!  如果是高分辨率的屏幕(PPI 很小), 我觉得外接大屏幕或者降低分辨率了。 mac win10的字体缩放目前做的不错, Redhat 6 7 字体缩放应该一般

网友:
我笔记本电脑是4K屏,15寸的,Centos7,调整缩放到200%,很多eda软件字体显示还是不能跟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公司很好啊, 直接提供4K显示器, 太赞啦!  如果是高分辨率的屏幕(PPI 很小), 我觉得外接大屏 ...

自己的电脑,公司的显示器还是1080p感觉有十年了

楼主:
在.bashrc中写了export CDS_2DFORM_FONT_SCALING=1 不能这么写么

网友:
很多設定沒辦法,最好的建議還是只用1080p就好,
再上去都是很難分辨

网友:
Centos 7不知道它是否使用xrandr
您可以尝试使用“ xrandr”命令xrandr --scale 1.25x1.25

希望它能工作

网友B(2021-05-23):
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呢

看四楼,后来找到高版本的cadence,不过spectre界面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四楼,后来找到高版本的cadence,不过spectre界面还是有这个问题

界面挤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你用了hisetfont,你可以试试都调成默认值。我的情况是默认值没问题,就是太小了,用了hisetfont调大只是调大字体,所以会导致字挤在一起。我目前找到两个替代的办法,但不是解决办法。一个是:用默认值,(字小就小,但不会挤在一起)。看不清楚的时候用系统自带的放大器。第二: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分辨率导致的,在开启虚拟机的时候,把自己主机的分辨率调小,具体多少自己掌握。

不过这里还是希望有知道解决办法的朋友分享一下,以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替代方案而已。

网友C(2021-08-16):
4K分辨率怎么打开?

楼主(2021-10-17):
引用 网友C:
4K分辨率怎么打开?

可以打开,只不过打开默认字特别小

网友D(2022-06-17):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没有

网友(2022-11-17):
在 Centos 用 Tweaks-> Font, 字体增大200%, 可以解决 linux的界面问题
但是无法解决内部软件显示字体过小问题,比如cadence, waveview。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2023-07-22):
建议你调整下分辨率。。。或者把4k显示器送给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界面挤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你用了hisetfont,你可以试试都调成默认值。我的情况是默认值没问题,就是太小了 ...

我和你一模一样 请问您找到解决办法了吗。一年过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和你一模一样 请问您找到解决办法了吗。一年过去了。。

6楼的方法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6楼的方法可以的。

zg8312 我再三确认过了,他这个方法不行。。。

目前做法是:尽管显示器是4K,在虚拟机VM ware界面设置,人为的把分辨率调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zg8312 我再三确认过了,他这个方法不行。。。

目前做法是:尽管显示器是4K,在虚拟机VM ware界面设置, ...

你看看这篇文章呢,对你会有所帮助吗?

How to set a large font size in Virtuoso environment for high-resolution monitor.pdf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这篇文章呢,对你会有所帮助吗?

Hi zg8312。我研究了你的发给我的文章,不行。。。也有可能我是IC 617。  版本不是最新的 。

网友G:
2k monitor,#6方法可以

网友(2023-12-03):
引用 网友G:
2k monitor,#6方法可以

IC 618.请教如何设置适应高分屏呢?是在CIW中输入什么指令呢?还是GUI界面设置呢?
诚恳请教,谢谢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6楼的方法可以的。

请求指教,我在.bashrc里面添加了export ....=1这个命令,但是还是不起作用,还需要做什么吗?我是IC 618版本,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求指教,我在.bashrc里面添加了export ....=1这个命令,但是还是不起作用,还需要做什么吗?我是IC 618 ...

这个命令可能针对高版本,建议查一下说明文档。

网友(2024-04-24):
用#6 的方法解决了,如果你没有root权限的话,就在HOME目录下的.bashrc文件内加入#6的命令

网友:
21#完美解决

网友I(2024-08-19):
引用 楼主:
export QT_AUTO_SCREEN_SCALE_FACTOR=1

只有.cshrc要怎么办呢,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有.cshrc要怎么办呢,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按照楼主的方法已经解决了,

网友J(2024-11-20):
这个好像只有618以上的版本才有效,以前用618有效,现在用617的时候会存在有些窗口显示不全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好像只有618以上的版本才有效,以前用618有效,现在用617的时候会存在有些窗口显示不全的问题。
...

617的高版本也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617的高版本也不行么?

好像是不行,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617的高版本也不行么?

可能是618以下的版本创建的form初始size是固定的,所以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个人猜测)。

网友(2025-01-18):
参照6楼

网友(2025-09-10):
字体非常小,请问如何改大?

网友:
换一个大屏幕的4K显示器,这样就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