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vider用pss+pnoise仿真相噪出现pss不收敛。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0-12-27):
想要对PLL做一个相噪拟合,参考http://bbs.eetop.cn/thread-611669-1-1.html
目前用一个三分频的小模块测试,采用TSPC结构,输入7.5GHz,输出2.5GHz,但是在用pss+pnoise仿真分频器时会出现pss不收敛的问题。
pss设置如下:

楼主:
输入的7.5GHz试过用vpulse和andLlib中vco提供,但是依旧无法收敛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算法问题。把number of harmonics调大,另外options->Accuracy的选项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问题。把number of harmonics调大,另外options->Accuracy的选项也有影响

嗯嗯我再试试,谢谢您~

网友(2021-04-27):
请问,分频器PSS/PNOISE怎么设置才能仿真出来相位噪声啊,老不收敛

网友(2022-01-13):
楼主的分频器收敛了吗,出现和您一样的情况了

网友(2022-04-07):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仿真LO rounting不收敛,期间有2分频

网友B(2023-09-21):
大佬,MMD也出现了不收敛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4-02):
引用 网友B:
大佬,MMD也出现了不收敛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分频器不收敛的问题

网友(2025-01-02):
确认你的电路内部节点最低频率是多少,设置成beat fre,该频率未必是输出频率

网友C(2025-02-10):
我发现是MMD内部存在一个2、3分频一直在变化,比如我160MHz的VCO输出,分频器内部依次出现80、40,然后在下一级的时候出现一个2、3分频变化,导致频率从20变化到13.333,一直在变,这个频率变化导致pss不收敛,我调小beat freq之后,ponies出来的图形也不对,我现在也不晓得咋整,没找到解决防范。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D(2025-04-09):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是MMD内部存在一个2、3分频一直在变化,比如我160MHz的VCO输出,分频器内部依次出现80、40,然后在下 ...

应该是23分频内部有节点悬空产生分频比错误,VCO的输出频率太小导致动态逻辑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23分频内部有节点悬空产生分频比错误,VCO的输出频率太小导致动态逻辑错误
...

前辈您好,我查看了一下电路,对于您说的第一项,23分频内部是没有节点悬空的

第二项的话,VCO输出160MHz频率,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频率太低了,导致动态逻辑错误吗,这个我不太理解。
下面是我的理解
我电路是为了实现160MHz分频道8MHz,也就是分频比是20,按照23分频的计算的话,20不是2和3的幂次方,所以我理解他一定会有一个点的频率是在变化,为了实现1.5倍,但按照计算的话也不是完整的8MHz,这个地方我仍然有疑惑。
最后,感谢您的回回答,我会再仔细考虑您说的话。

网友E(2025-06-23):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我查看了一下电路,对于您说的第一项,23分频内部是没有节点悬空的

第二项的话,VCO输出160MH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MMD的PSS仿真怎么才能收敛呢,中间会有频率变化,很难给出最大公约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MMD的PSS仿真怎么才能收敛呢,中间会有频率变化,很难给出最大公约数

...

一定会存在一个最大公约数,但是收敛后的pnoise仿真也不太行,如果要评估噪声,我的解决办法是调整频率和分频比,分频比设置为2的幂次方倍,就可以收敛。然后跑几组评估一下不同频率下pnoise数据的变化情况。可以直接拿来用在当下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定会存在一个最大公约数,但是收敛后的pnoise仿真也不太行,如果要评估噪声,我的解决办法是调整频率和 ...

2的幂次方可以是因为不存在除2除3之间的切换,所有节点的频率都是输出的公倍数,但是如果存在除2除3的切换时,就会产生一些其它频率的谐波,需要把公约数设置的很小,可能到0.1MHz的位置,不过您说的这种粗略的估计也值得借鉴,毕竟除法器的噪声在PLL输出shaping中占比很小,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2的幂次方可以是因为不存在除2除3之间的切换,所有节点的频率都是输出的公倍数,但是如果存在除2除3的切 ...

是您说的这个意思,我之前尝试过,pss是可以设置分数频率的,能让MMD收敛,但是收敛之后的pnoise仿真结果,也不对,我尝试过多次,都不正常。于是我才采用最后和您说的这个,换个频率。算是有点取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