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MIG(DDR3) IP的AXI接口与APP接口的区别以及优缺点对比

楼主(2020-12-27):
最近在使用XILINX的开发板调试DDR3,例化了MIG IP,在例化IP的时候用户侧可以选择AXI接口或者是APP接口,想问一下选择这两种接口的话,对于性能方面有什么差异吗?
在MIG的官方文档中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信息,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了

网友:
同样不懂,帮忙顶一下

网友A:
APP接口的读写效率要略高于AXI接口的读写效率,但是APP接口的读写及仲裁逻辑需要自己写,AXI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接口的读写效率要略高于AXI接口的读写效率,但是APP接口的读写及仲裁逻辑需要自己写,AXI简单很多 ...

我目前的个人理解是:
1. AXI接口的话,可以例化一个AXI interconnect IP,然后就可以多个AXI master来同时访问MIG,通过interconnect来实现多个master之间的仲裁;2. 而如果使用APP接口的话,就需要自己写一个仲裁器来实现类似于AXI interconnect IP的功能

我这个理解是正确的吗?

另外,APP接口比AXI接口的效率大致上能高多少呢?有大概的数据参考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