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2位的SARADC中的电容阵列需要要用分段结构吗?

楼主(2020-12-27):
我看论文上面10位ADC的电容阵列都没有分段,12位需要吗?用不用分段和AD位数有没有个一般界限?

楼主:
之前做了一个8位的没有用分段

网友:
只要面积和转换速度符合需求,你不分段也可以啊。

网友:
12bit 如果不分段,需要4096个单位电容,如果单位电容是10fF,总电容就是40pF,已经可接受的上限了。如果可以把单位电容最小,不分段是可能的。

网友:
area will be very large !!!!

网友:
不分段电容的面积和matching压力都比较大

网友:
试试R+C

网友A(2022-05-10):
请问大佬有没有R+C的好的论文推荐

网友:
关注,大佬们赐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佬有没有R+C的好的论文推荐

您好,我记得这两篇
An 8-b 400-MS/s 2-b-Per-Cycle SAR ADC With Resistive DAC
A 12-Bit 1.6, 3.2, and 6.4 GS_s 4-b_Cycle Time-Interleaved SAR ADC With Dual Reference Shifting and Interpolation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记得这两篇
An 8-b 400-MS/s 2-b-Per-Cycle SAR ADC With Resistive DAC
A 12-Bit 1.6, 3.2, and ...

太感谢了,好好学习下

网友:
做过12bit的SAR,肯定没法纯二进制了,采用8C-4R,高4bit 温度计码;应该就够了
电容如果是自己做的cell,不要忽略DRC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