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字节对应的地址大小

楼主(2020-12-28):
在axi协议的burst突发机制中,一次传输32字节数据,然后地址增加。请问地址该如何增加呢?增加多少呢?在具体语句里addr_next=addr+(?)问号中应该填什么呢?请大佬赐教!

网友:
一般标准协议都是按字节计算地址偏移,AXI协议里还会有4KB边界的要求,请仔细参考协议标准。

网友A:
32byty,地址应该加4,一个地址是一个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byty,地址应该加4,一个地址是一个byte

谢谢!

网友(2022-02-24):
burst传输时,地址按字节数累加,数据为32字节,即size为5,地址按32累加。

网友:
每8bit地址加1,32bit地址加4

网友:
在AXI协议的文档里,有一部分专门将地址算法的部分,你要的答案都在那

网友:
burst和size要同时使用,如果你的总线size是4,那么突发32byte,就是突发8次,每次地址自增4

网友:
这意思就是说,一次transaction,包括多个transfer,每个

网友(2022-03-27):
一次transfer共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