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rc的问题。。求大佬。。

楼主(2020-12-28):
运行DRC时有时候点错误跳不出来,必须要重新启动以下Virtuso才可以重新跳出来,有大佬遇到过这问题吗。。

网友A:
也可以点这边的坐标,直接调到error的地方

网友:
你是跳到别的层次吗?

楼主:
不是,就是能显示但是不跳,有时候是因为开了2个端口导致,有时候只能用玄学来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点这边的坐标,直接调到error的地方

好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