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SRAM IP的gds以及cdl的获取问题

楼主(2020-12-28):
各位大侠们,目前小女子在做一个数字流程
数字电路中包含有一个SRAM的IP,这是由memory compiler产生的,一开始包含有.v,.lib以及.lef文件。前两者用于DC,第三者用于innovous布局布线。
我目前已经使用innovous成功完成了布线生成了def,想要导入virtuoso生成版图原理图时,有个问题询问大家:
我目前virtuoso库中没有这个SRAM的标准单元原理图及layout视图,甚至symbol都没有,
这样似乎就无法将innovous布线后包含SRAM IP的电路导入virtuoso了,更无法做LVS及DRC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流程出了错?还是我少了文件之类的?IP的gds文件是需要跟厂商申请协议获取的吗?
这种包含IP的到版图的设计,我该怎么做呢?烦请诸位大侠教导一番!
感谢!

网友A:
没搞明白你出def干嘛? 你要过drc/lvs,你得出gds 。有所有stdcell 和 sram.gds,就-merge 指到所有gds做strmout,在innovus里 . 不再多添加什么东西你这个gds就可以直接去drc了。
要lvs,就再出一个netlist, 用v2lvs转成cdl,这里include上所有stdcell和sram的cdl .
做pr不要老是卡在virtuoso里的思维,要用pr的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你出def干嘛? 你要过drc/lvs,你得出gds 。有所有stdcell 和 sram.gds,就-merge 指到所有gds做st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醍醐贯耳。看了您的回复,我还有一个问题,您这里的关于SRAM的gds以及cdl文件我手中的memory compiler输出文件中时没有的。我现在手头关于SRAM只有.v,.lef跟.lib,所以是不是就是我文件缺失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醍醐贯耳。看了您的回复,我还有一个问题,您这里的关于SRAM的gds以及cdl文件我 ...

这是complier的通病。。我也不懂,我也很痛苦,我这边是前端给我的,从来都是拖好久好久才会有gds/cdl,有种没给完钱没签好啥协议就不给授权产生版图的赶脚。。。
想哭

网友:
會有gds cdl

网友:
会有最后肯定会有。现在不是说的目前“会没有”的时候么,杠啥

楼主:
您好,这个SRAM的gds跟cdl文件是需要等到后续跟相应工艺厂商付款协商之后才能拿到的意思吗?memory compiler只是一个生成工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omplier的通病。。我也不懂,我也很痛苦,我这边是前端给我的,从来都是拖好久好久才会有gds/cdl,有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所以是这个SRAM的gds跟cdl文件是需要等到后续跟相应工艺厂商付款协商之后才能拿到的意思吗?memory compiler只是一个生成工具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所以是这个SRAM的gds跟cdl文件是需要等到后续跟相应工艺厂商付款协商之后才能拿 ...

我也不是很确定,我猜的。等懂行的来答。

我碰到过前端一套东西一起都给我的,也碰到过就缺gds/cdl,催好久。。。总之compiler就那点选项,我理解为就是个产生工具
我还碰到过前端说买了第三方的sram,钱直接给第三方的,不是给工厂。搞不懂。。。反正我猜是有商业行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确定,我猜的。等懂行的来答。

我碰到过前端一套东西一起都给我的,也碰到过就缺gds/cdl,催 ...

好的,非常感谢啊!!

网友:
自已內部compiler 就會有gds cdl

楼主:
后续:如前面大侠所说gds文件用于产生layout做DRC,cdl用于LVS。两个文件与厂商沟通申请后会提供相应的能生成gds以及cdl的memory compiler。

网友:
有cdl网表  可以直接手动搭出来sram的本身基本单元来  不难 很快就搞定 我都干过这事不过我干这事的初衷是参考foundar的sram的尺寸

网友:
memory compiler也是有分段Lic的,有的lic只能gen出FrontEnd Data, 有的Lic可以Gen出BackEnd Data。
看看MC中有没有对应的Option可以点选,没有的话,或者灰色不能选的话,找Vendor喽。

网友(2021-03-19):
是一種 工具沒錯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2024-07-29):
我在做 数模混合,使用MC 做SRAM,输出文件中有gds 、verilog 、xxx.spi ,可以导入virtuoso 看见版图,但是网表是 xxx.spi 格式,没有xxx. cdl,请问怎么做 LVS ?

网友(2025-05-28):
引用 网友B:
我在做 数模混合,使用MC 做SRAM,输出文件中有gds 、verilog 、xxx.spi ,可以导入virtuoso 看见版图,但 ...

有gds自己用calibre抽spf和cdl出来,前仿后仿就都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