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网表spice in 问题

楼主(2020-12-28):
sp网表spice in出电路图出现问题,是需要map吗?具体怎样map,还有那个phyres是什么东西?感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DEVICE MAP 文件,论坛里面有,对应器件类型,就行了

网友(2022-06-14):
楼主 请问你当初phyres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