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线性度问题求助

楼主(2020-12-28):
如下图,PA在给较低静态偏置点(靠近vth)时,输出-输入的增益曲线会逐渐上翘,这是为什么呢? 注:是cmos的AB类的差分PA

网友:
AM-AM失真,非线性导致的,正常

网友:
靠近亚阈值区的FET工作模式类似BJT,I/V特性是指数的。不限流的情况下,BJT是存在增益扩张的

网友:
it seems be nor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