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ckage 在import其他package的时候路径怎么指定

楼主(2020-12-28):
如果被import的a_pkg在当前package目录 或者下级目录 ,
好像直接写
import a_pkg::*;

如果a_pkg 在当前目录.. 以外  好像直接写不行
import ../a_pkg::*;
好像也不行

网友:
eda工具找到文件就好。 或者include

楼主:
确实要写成
import a_pkg::*;

但是在questa中
vlog +incdir+../
还是找不到a_pkg

网友:
确保a_pkg先编译了

楼主:
vlog +incdir+../
../a_pkgsv

网友:
路径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