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dc综合如何让input悬空

楼主(2020-12-28):
求助各位大佬:

我在综合pcie phy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IP设计:
在phy和pad的模型中都有一个叫ref_alt_clk_pin_m的input,文档中是说这2个input是连到一起的,这样SOC上既可以从phy连,也可以从pad连,可以自己选择。也就是说提供给了我们2中选择,如果连phy,那么pad的input就悬空;或者连pad,那么phy的input就悬空。

在rtl中我是这么写的,但是dc综合后,输出的门级网表中pad的input接0了。

请问我该在dc中如何设置,才能让门级网表中的这个input悬空?

网友A:
请问为什么需要悬空呢?可以将这连个线连到一起哈~
还有COMS引脚不是不可以悬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需要悬空呢?可以将这连个线连到一起哈~
还有COMS引脚不是不可以悬空么? ...

网友:
具体的设计不清楚,但是input悬空本身就不合理,input悬空就代表MOS管可能有直接从电源到地的通路,导致功耗极大,并且可能烧毁片子,所以DC碰到input悬空会接0。另外做rtl检查的时候会报错,这个是必须要修掉的。

网友B:
PCIE的PHY接口?refc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E的PHY接口?refclk?

是的

网友(2021-04-29):
你先搞清楚是逻辑悬空还是在封装侧(bump/pad)悬空

如果是在封装测,那是系统应用层面的问题,chip集成正常出bump就完了
如果是逻辑内部悬空,这个是不合理的,工具不允许这么干

网友:
我记得refclk一般是从外部host端过来的,因为HOST和Device需要同步;如果从PHY过来的话,那就是异步模式,即HOST和Device不是通过时钟同步,而是通过差分信号去分解出来,但是当到Gen3以上时,这个模式一般都会有问题,会丢包。现在新的主机和CPU,都是采用host端输出refclk模式,只有老的主机还支持异步模式,你可以在内部做一个MUX,既可支持从外部输入,也可从PCIE PHY过来,而从外部输入的话,即从pad输入。

网友(2022-04-08):
input悬空为什么会跳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