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mos使用

楼主(2020-12-28):
对于非对称的ldmos pmos管,只有漏端能耐高压,而源端又必须和衬底接一起,请问漏端比源端电位高时是否会漏电

网友A:
会的,走body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走body diode

您好,请问这是正常情况吗?也就是说非对称ldpmos正常使用时就是会漏电?

网友:
如果是过冲正常的,要是直流下存在肯定是不好的。
正常的设计drain肯定不会高过vdd。

网友:
使用时需要格外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