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协议incr地址公式,求指教!!!

楼主(2020-12-28):
请问INRC公式中的INT是什么含义呢?求指教!

网友:
向下取整数

楼主:
谢谢您了!非常感谢!

楼主:
verilog中 / 运算已经是取模了,是不是就不用了INT了,公式直接可以写成Aligned_Address =(Start_Address/Number_Bytes)*Number_Bytes ,请问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erilog中 / 运算已经是取模了,是不是就不用了INT了,公式直接可以写成Aligned_Address =(Start_Addres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