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18.04安装ic618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0-12-28):
1,最近刚接触ic618 cadence的设计软件,我一直使用的是ubuntu18.04软件,想把ic618安装到ubuntu18.04上面,但是在网上找了很多帖子很少ubuntu18.04的安装详细教程,自己在论坛上参考了http://bbs.eetop.cn/thread-863672-1-1.html这位大神的帖子安装软件,安装都还顺利,只是后面有个输入id,然后输入了,没装上,最后,只安装上了前两个,ic618是安装上了,后来启动virtuoso,就报如下错误,大概是没有openaccess,我在网上也没找到怎么安装openaccess

网友A:
需要指定OA_HOME参数,路径应该在你的安装目录下面有,找一下别的rc文件参考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指定OA_HOME参数,路径应该在你的安装目录下面有,找一下别的rc文件参考修改下 ...

不太懂你的意思,我对整个linux,为什么要安装这些库,有点不太理解原理,你的意思在安装路径下找那个目录,然后改参数?

网友A:
那环境变量的设置了解不?  就是设置IC启动路径那些的。如果这些不明白的话我也没办法。
在环境变量中设置setenv OA_HOME  yourICpath/tools.lnx86/lib/64bit  我的是csh; IC616的底层路径是这样,618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环境变量的设置了解不?  就是设置IC启动路径那些的。如果这些不明白的话我也没办法。
在环境变量中设置s ...

我在网上看了些安装教程,目前ic618是顺利安装上,但是就是这路劲出问题,我的oa路径没有错,然后我在etc/profile里面配置了环境变量,还是一样的错误,我确定我安装了oa的,安装的时候,还让我选择路径,我选择的cadence下面新建的oa文件夹,但是还是安装到ic618里面去了,有网友也出现这种现象。你方便加了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环境变量的设置了解不?  就是设置IC启动路径那些的。如果这些不明白的话我也没办法。
在环境变量中设置s ...

你好,方便加下微信交流下。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这个OA_UNSUPPORTED_PLAT参数针对IC618是不对的, 你可以在OA的目录下lib里面找到具体是多少,将找到的后缀“_64"去掉然后赋值给OA_UNSUPPORTED_PLAT这个参数。

网友B:
不要改变oa的安装路径,ubuntu没装过,但centos redhat 安装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这个OA_UNSUPPORTED_PLAT参数针对IC618是不对的, 你可以在OA的目录下lib里面找到具体 ...

他这个_64不是我加上去的,默认就加上了,你看我设置的,我没加_64,但是系统默认就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改变oa的安装路径,ubuntu没装过,但centos redhat 安装很简单

你的意思是,到了安装oa这一步,就选默认的路径

网友C:
查看你的/oa_v22.60.007/lib/ 目录下有一个linux_rhelXXX_64 的文件,
然后OA_UNSUPPORTED_PLAT改成这个文件名字去掉后缀_64,
即OA_UNSUPPORTED_PLAT = “linux_rhelX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你的/oa_v22.60.007/lib/ 目录下有一个linux_rhelXXX_64 的文件,
然后OA_UNSUPPORTED_PLAT改成这个文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