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C617,启动出错

楼主(2020-12-29):
网上下载别人安装好的IC617,启动后,提示“*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dsinit_61"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home/zy/EDA/calibre2015/aoi_cal_2015.2_36.27/shared/pkgs/icv.aoi/tools/queryskl/calibre.OA.skl”,这个应该是别人设置的,怎么加载我的cdsinit,而且virtuoso打开后,界面没有菜单  ,如何解决,求指教!

网友:
你找下安装目录下面应该有个share/cdssetup/.cdsinit文件,这个文件可能被修改过了,或者你在哪里用到了叫相同名字的文件。这个文件里调用了./cdsinit_61和calibre的skl文件。而现在和你的路径是不一样的了。具体咋回事,看不到你的设置,也说不清。如果你这个都不明白,建议周围找人帮忙看看修改下,自己慢慢学习怎么设置,每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2021-03-07):
大哥,你在哪里下载的啊,我安装了好几天没按上,想直接下载一个,求个链接

楼主(2021-06-04):
/tools/IC617ISR22/tools/dfII/local/.cdsinit

中被安装者修改了,注释掉,重新添加自己的home 的cdsinit

网友:
保持所有文件路径和原始一致,或者改配置文件中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