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41和617之间的PCELL格式一样吗?

楼主(2020-12-29):
问题1.如题,只知道电路库格式不一样,有cbd和oa之别。且可以直接转OA试用;PDK里边的pcell能直接617用吗?或者想什么办法能够让617直接用?
问题2.centos7.9能安装ic5141吗?我安装了一次,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错误中断了,然后就没有再折腾了。想找高手确认一下,,

网友A:
首先,cdb2oa可以继续使用pcell,应用没啥区别。pdk中的il脚本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用了。所以很多pdk的设置都没了。centos7.9可以装ic514,应用也没问题。安装错误就只能找找看缺什么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cdb2oa可以继续使用pcell,应用没啥区别。pdk中的il脚本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用了。所以很多pdk的设置都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