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带隙基准的PSRR越大越好

楼主(2020-12-29):
PSRR的定义如下:
如果ΔVDD不变的话,ΔVref应该是越小越好把,也就是说PSRR应该是越小越好
可为什么都说PSRR越大越好,难道是指的绝对值?

网友:
是的,绝对值

网友:
不严谨的书

网友:
PSRR是电源抑制比,语意上来说 “抑制” 越大越好,所以默认取绝对值。
并且对工程师来说 PSRR =  XX dB 和 PSRR = - XX dB 是一样的 工程师看不到这个符号

网友:
不够严谨。
摘自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文版)“电源抑制比(PSRR)定义为:从输入到输出的增益除以电源到输出的增益。”
拉这里的PSRR是用来描述运放的,但本质上还是希望由电源引起的输出变化无穷小,理想运放增益无穷大,那么理想的PSRR应该是无穷大的。

网友:
PSR和PSRR概念是不一样的,对于bandgap来说应该是PSR,这点就不够严谨了。
PSR一般是个负数,PSR越小越好,取绝对值的话数值越大越好,应当这么说好点。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这里说的是绝对值,因为这里log算出来绝对是负数。Bandgap 说的是 PSR, PSRR 还要除以增益。你可以理解为每单位VDD 的变化导致Vref的变化

网友(2022-04-08):
我觉得,PSR的正负与Vin和Vo的相位有关。如果相位一致,根据定义来看vo/vin,就是越小越好,而不应该去谈对数以后的正负,因为对数对数据进行了二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