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要产生一个与温度无关,与电阻绝对值无关的基准电流要用什么结构?

楼主(2020-12-29):
要产生一个与温度无关,与电阻绝对值无关的基准电流要用什么结构?

楼主:
带隙基准只是产生基准电压的,可以产生带隙电流吗?并且与电阻绝对值无关?

网友:
估计不成吧?哪有这好事儿?

网友:
片外高精度电阻。

网友A:
之前在台湾公司的时候,他们都是用bandgap+片外电阻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台湾公司的时候,他们都是用bandgap+片外电阻做的。

bandgap  + 片外

片內  R  可找n_well +  HR poly  去做 低溫飄.  但  corner 一樣偏差很大  .

或 process 用 low Tc  poly

网友:
之前在台灣公司的時候,他們都是用bandgap+片外電阻做的
(正解)

网友:
PTAT I + NTAT I ~= constant I

网友:
樓上有Paper可以參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