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设计中赋值语句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20-12-29):
我在设计文件中写了 【assign  axi_slave.awaddr = axi_to_bridge_wreq_wr_en ? (axi_slave.awaddr+Number_Bytes_W) : axi_slave.awaddr;  】的语句,vivado没有报错,但被人指出等号左右两边的axi_slave.awaddr不应该在设计中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有没有什么别的写法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A:
组合逻辑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逻辑环。

是这个问题,请问您有好的解决方法吗?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逻辑环。

请问递增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语句实现的呀?

网友B:
这种改成时序的always块就行

网友:
组合逻辑回环了。改成时序逻辑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电路会综合出latch,所以不会报错,但应该会报warning,除非是特别需求,否则在电路中一般不使用,都是使用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成时序的always块就行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