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BIAS管子匹配栅极方向有必要全部一致吗

楼主(2020-12-29):
我是两排一组对着接栅极的,据说会导致环境不一致引起失配

网友A:
当然要一致  而且还要加dummy  小工艺还要注意WPE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一致  而且还要加dummy  小工艺还要注意WPE效应

请问小工艺是几纳米的才开始考虑WPE效应呢?

网友:
yes, symmetric is importa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一致  而且还要加dummy  小工艺还要注意WPE效应

网友(2021-08-31):
其实可以去看design rule的,大概从28nm开始吧,没有都去看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