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能不能把layout导成cdl格式啊?

楼主(2020-12-29):
不能这么干

网友:
完全不同的两种数据格式,就像一个是pdf文档,一个是jpg图片。

网友A:
by lvs, generate .sp

网友:
cdl记录的是器件和连接信息,layout里面是各个层次的形状和位置,你想导成cdl,那例如长金属线和短金属线这种区别如何在cdl中体现呢?你如果想要仿真,需要后仿提参导出网表文件才能仿真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我不是想做后仿,是想看io的电路。工艺厂有给io的cdl。

楼主:
现在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 lvs, generate .sp

我不明白您说的,好像并不能把layout转成cdl。

网友:
通过calibre LVS工具生成layout对应的网表文件。

网友:
由别人给的版图得到电路,这就是反向了
io的电路看看版图,基本结构都差不多,就是一些控制+levelshift+驱动+ESD

网友B:
你要是有了cdl网表的话,直接导入成schematic就可以看了,只是需要你自己再整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有了cdl网表的话,直接导入成schematic就可以看了,只是需要你自己再整理下 ...

需要写mapper文件,不同的cdl,mapper会有差别。像电阻,带面积的参数这类的我就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