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仿的时候对于异步时钟同步器的逻辑怎么处理才好?

楼主(2020-12-30):
以前都是用脚本从网表中找到不同的时钟域的DFF,导出一个List,仿真中对于这个list中的DFF会不做sdf的检查?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
1: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后仿~
2、个别dff 不sdf
3. 确定是异步,继续出随机值就好,不x太传播,如控制sdf中的cond 为false 就不检查,本质还是不x传播

网友:
都有脚本提,我们还是手写……

楼主:
大芯片设计,手工提取太慢吧?不后仿总归是有些不踏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