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推挽放大器的死区电压

楼主(2020-12-30):
请问一下各位大哥,这个classb的死区电压的区间怎么确定呢,我大概知道这个死区电压 的范围是,电阻的比值与两个mos管阈值电压和的乘积,但是这个区间的中心点怎么确定呢?求各位大哥指教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指教

网友A:
我的理解,死区就是两个管子阈值电压之和,死区中心点是两个管子电流平衡时候的电压
如果p管与n管导通能力与阈值电压都相同,那么死区中心点就是Vin,此时上下平衡,没有输出电流。当输出电压与Vin差大于阈值电压时,其中一个管子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死区就是两个管子阈值电压之和,死区中心点是两个管子电流平衡时候的电压
如果p管与n管导通能力 ...

额,可是死区的时候不是两个管子都不导通没有电流吗,那中心点当然没有电流流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可是死区的时候不是两个管子都不导通没有电流吗,那中心点当然没有电流流出啊
...

平衡需要的是电流完全相等,需要考虑亚阈值电流的,不能简单理解成低于阈值就都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