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器件上的高压走线问题

楼主(2020-12-30):
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高压金属走线从管子上经过时会导致衬底反型是因为高压金属线与衬底之间的电场吗?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A:
电场方向为高压金属到P-SUB,P-SUB的少子电子被电场扫到衬底表面,此时衬底表面处的多子变成了电子。就是说psub表面现在就变成了N型。我是这样理解的,也不知道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场方向为高压金属到P-SUB,P-SUB的少子电子被电场扫到衬底表面,此时衬底表面处的多子变成了电子。就是说p ...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一直不确定,刚才请教了公司的大牛,基本是这样,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一直不确定,刚才请教了公司的大牛,基本是这样,非常感谢
...

高压金属走线?请问是几十V的那种高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金属走线?请问是几十V的那种高压电路吗?

有些电路要求必要严格,十几V就不让从器件上面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电路要求必要严格,十几V就不让从器件上面过了

楼主是做电源管理芯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场方向为高压金属到P-SUB,P-SUB的少子电子被电场扫到衬底表面,此时衬底表面处的多子变成了电子。就是说p ...

不至于反型吧,浓度改变到是的

网友(2021-03-11):
高压跨过P衬底上的两个N型区(NWELL或N+)那么这就成了一个NMOS,P衬底是背栅,被跨N型区是源漏,如果这条线与S端压差超过了厚氧阈值,那么两个N型区就短路了

网友(2022-01-07):
请问各位大佬,厚场阈值指的是什么?《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里面》第三章一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