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为何只能锁频但不能锁相

楼主(2020-12-30):
目前已经搭建完了VCO、分频器,与VerilogA编写的PFD和CP联仿时发现,PLL不能正常锁定(如图),频率是可以锁住的,但是始终有一个固定的相位差,麻烦大佬们指教一下问题出在哪。我个人猜测是控制电压的波动太大导致的,在电荷泵没有充放电的情况下,控制电压会出现电压升高的现象,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所在,因此最后锁定的状态其实是控制电压的平均值锁在了500mV,但是上下波动幅度大概有20mV

第二张图应该可以看到控制电压的情况,在UP和DN都无输出时,控制电压会有一个20mV的电压抬高(发现是与环路滤波器的电容大小有关的,电容大这个电压抬高的就越小,但是由于各模块参数确定时环路滤波器也是确定的所以无法修改环路滤波器),请问下大家,这种电压抬高的现象正常吗?怎么可以消除?

网友A:
PFD 的function好像不对.锁定后UP/DN 宽度应该是差不多.跟你设计的死区宽度一致。

楼主:
顶一下,希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D 的function好像不对.锁定后UP/DN 宽度应该是差不多.跟你设计的死区宽度一致。 ...

PFD的function应该没问题,DN有脉冲是因为参考信号和反馈信号有一个相位差,现在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相位差

网友B:
CP充放电电流的不匹配,CP的漏电都会引起锁定后有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充放电电流的不匹配,CP的漏电都会引起锁定后有相位差。

我现在CP是VerilogA写的,应该不会出现充放电不匹配的问题,而且我仿真时也抓取电荷泵的输出电流,在控制电压莫名其妙抬高的时候电流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PFD的function应该没问题,DN有脉冲是因为参考信号和反馈信号有一个相位差,现在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存 ...

你说的没错,PFD的function没错.会不会是环路的稳定性不够,引起的振荡?把整个VCO的输入电压拿出来看看?

楼主:
突然想到会不会是CP的VerilogA代码有问题?可有大佬给提供一个已被验证过的电荷泵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错,PFD的function没错.会不会是环路的稳定性不够,引起的振荡?把整个VCO的输入电压拿出来看看?
...

看电压波形感觉不像是稳定性不够吧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你这个波形太诡异了.如果cp的电流是匹配的话,放电的时间明显比充电的时间长,但是VCO输入电压却不变,不会不其他存在其他充电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你这个波形太诡异了.如果cp的电流是匹配的话,放电的时间明显比充电的时间长,但是VCO输入电压 ...

你是看的一楼第二张图片吗?充放电时间确实是不一样,但感觉其实都算不上充放电,只是VCO的输入电压在发生变化,放电过程(VCO输入电压Vctrl下降)是因为受DN信号控制,且电荷泵输出电流也是正常的,但是充电过程(VCO输入电压Vctrl抬高)时候根本没有UP信号也没有DN信号,而且虽然电压发生了变化,但是电荷泵输出电流为0,所以我现在压根找不到电压发生变化的原因

网友C:
UPDN 都为0时,有个电流进到LPF了,你看一下所有支路的电流应该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DN 都为0时,有个电流进到LPF了,你看一下所有支路的电流应该能找到问题。 ...

我看了LPF的所有输出节点,电压上升的时候所有端口都没有额外的电流,就很奇怪,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LPF的所有输出节点,电压上升的时候所有端口都没有额外的电流,就很奇怪,唉
...

输入哪?不科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哪?不科学了

看了LPF的这两个端口,接电荷泵的一端正常,控制电压莫名其妙抬升的时候无电流,接VCO一端有个二次谐波频率的电流,但是电流均值不为0,大小在-70uA左右(电流流出),这是不是不正常?这样一看好像是VCO给LPF充电了,麻烦你看一下我的VCO结构有问题吗?

楼主:
别沉啊,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LPF的这两个端口,接电荷泵的一端正常,控制电压莫名其妙抬升的时候无电流,接VCO一端有个二次谐波频 ...

有可能是varactor漏电,隔离一个压控电压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varactor漏电,隔离一个压控电压源试试。

确实是varactor漏电,这是PDK的问题吗?隔离一个压控电压源是什么意思?是在LPF和VCO的输入端口之间并联一个电压源从而把漏电流全吸走吗?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如果真的是varactor漏电的话,有什么电路上的解决办法吗?因为流片后也有这问题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varactor漏电,这是PDK的问题吗?隔离一个压控电压源是什么意思?是在LPF和VCO的输入端口之间并联 ...

varactor漏电的话,换个方向成不?就是交换varator的正负极。

网友E:
PATENTS

带电容漏电补偿的电荷泵电路及锁相环电路
CN106788405A

楼主:
引用 网友D:
varactor漏电的话,换个方向成不?就是交换varator的正负极。

换过方向了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PATENTS

带电容漏电补偿的电荷泵电路及锁相环电路

看了下这个好像是解决lpf中电容漏电问题,我的这个应该是vco中varactor漏电导致的,但感觉这个专利确实可以参考一下,谢谢了

楼主:
又沉了吗

网友F(2021-05-18):
引用 楼主:
看了下这个好像是解决lpf中电容漏电问题,我的这个应该是vco中varactor漏电导致的,但感觉这个专利确实可 ...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是因为可变电容漏电太大了,换了另一种可变电容就好了

网友G: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遇到只能锁频不能锁相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又是如何解决的?烦请赐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遇到只能锁频不能锁相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又是如何解决的?烦请赐教, ...

我的是因为可变电容漏电太大了,换了另一种漏电小的可变电容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因为可变电容漏电太大了,换了另一种漏电小的可变电容就好了

是用在哪里的可变电容呀?VC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用在哪里的可变电容呀?VCO吗?

是的

网友H(2022-11-04):
引用 楼主:
确实是varactor漏电,这是PDK的问题吗?隔离一个压控电压源是什么意思?是在LPF和VCO的输入端口之间并联 ...

您好,Varactor漏电流的话您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有什么在电路上可以实现的隔离方法吗?

楼主(2022-12-05):
引用 网友H:
您好,Varactor漏电流的话您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有什么在电路上可以实现的隔离方法吗? ...

我最后就是换了漏电小的可变电容解决的,电路上的隔离方法没有研究过,个人感觉会比较复杂,可能de'bu'c

网友I:
引用 网友C:
UPDN 都为0时,有个电流进到LPF了,你看一下所有支路的电流应该能找到问题。 ...

你好,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具体的输出如图,我的情况是当UP和DN都为0时,电压反而下降,这难道是因为有电流路径注入dian(最下面两条线是端点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具体的输出如图,我的情况是当UP和DN都为0时,电压反而下降,这难道是因为 ...

好像PFD有问题,UP为高那部分比较多,并且是在充电

网友J(2023-06-13):
我也存在只锁频不锁相的问题,但这个太离谱了吧,直接差了180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存在只锁频不锁相的问题,但这个太离谱了吧,直接差了180

你可以找一下为啥DN和UP为0时还在充电,看一下LPF各个端口电流,我猜测可能是CP没正常关掉

网友J:
最后找到的原因是VCO的可变电容管用的不对。换了一种就能锁住了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J:
最后找到的原因是VCO的可变电容管用的不对。换了一种就能锁住了

你好   像问一下,修改前后分别使用的哪两种model名字的电容管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可变电容漏电太大了,换了另一种可变电容就好了

你好    想问一下,修改前后分别使用的哪两种model名字的电容管    谢谢

网友(2024-08-26):
楼主我也出现了同样问题,pll在锁定后出现了一个锁频不锁相,fre=40MHz,固定相位差600ps。验证了一下CP充放电匹配大小在20nA,Icp=100uA,想问下可能造成此现象的其他原因,如果是可变电容出现问题,选用啥类型的可变电容会好些。用的是smic 28nm pvar18_ckt

网友K:
pll在锁定后出现了一个锁频不锁相的问题,fre=40MHz,固定相位差600ps。验证了一下CP充放电匹配大小在20nA,Icp=110uA,想问下可能造成此现象的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pll在锁定后出现了一个锁频不锁相的问题,fre=40MHz,固定相位差600ps。验证了一下CP充放电匹配大小在20nA,I ...

看看CP关断时间的Vtune漏电

网友L(2025-05-13):
你好前辈,不知道现在回帖还能不能看到,我目前在仿PFD+CP的充放电效果,但是电压到最高或最低的时候保持不了恒定,有很大的波动,看到有的人也这样,有的人仿的是平坦的,感觉跟您的这个情况很像。但是我没有加VCO,所以不存在变容管的漏电问题。还请前辈指教

楼主(2025-06-23):
引用 网友L:
你好前辈,不知道现在回帖还能不能看到,我目前在仿PFD+CP的充放电效果,但是电压到最高或最低的时候保持不 ...

看起来是电荷泵在关断情况下漏电比较大,这个和电荷泵结构有关系,你可以单独仿下CP的DC,给关断状态,输出挂VDC,看下漏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