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oretools的license如何生成及安装方法

楼主(2020-12-30):
谢谢大侠了!

网友A:
coretools的license跟其他的S家工具一样,里面的IP的license也是,不过是不同的feature而已,但IP各有各的安装文件,没有的话coretools也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etools的license跟其他的S家工具一样,里面的IP的license也是,不过是不同的feature而已,但IP各有各的 ...

coretools的license跟其他的S家工具一样
VCS和VERDI的license是一样的,是.dat文件
coretools文件也是.dat文件吗?难道不是.li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