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转成schematic的mapper文件该怎么写呢?

楼主(2020-12-30):
像简单的N管P管我知道该怎么写
devSelect :=nch_ull NCH_ULL
            propMatch := subtype N
            propMap := W fw L l M m
            addProp : = model nch_ull
但是像电阻或者带面积的参数我就不会写。
有谁知道rppolyu、rppolyu3的mapper该怎么写吗
下图是cdl文件里面器件的参数定义

这是cdl文件里面器件的参数定义

这是cdl文件里面器件的参数定义

楼主:
请大神赐教!

网友A:
user guide查一下就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r guide查一下就有了吧?

工艺厂只给design rule文档,user guide是向工厂要吗?

网友B(2023-07-27):
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

没有,最近都没搞这些事。

网友(2024-07-03):
同问,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C(2025-03-06):
电阻的mapping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2025-10-17):
引用 网友C:
电阻的mapping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没搞出来,后面没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