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新弹窗不自动激活问题

楼主(2020-12-30):
我的环境是RHEL6.10,Virtuoso6。最近突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按'Q'看属性、或者按'E'进入内部层级时,新窗口不主动弹出,而是会折叠在任务栏中,如图1所示。

图1.弹窗折叠在任务栏

图1.弹窗折叠在任务栏

看了这个帖子可以解决不主动弹窗的问题,http://bbs.eetop.cn/thread-484212-1-1.html。但是还是感觉和之前不一样,窗口虽然能弹出但是并未激活/聚焦(focused),需要手动点一下弹出窗口才能更改属性内容。图2是刚弹出未被激活的状态,可以看到窗口顶部是灰色的。图3是鼠标点击后被激活的状态。

图2.窗口未激活

图2.窗口未激活

图3.串口被激活

图3.串口被激活

我记得之前是选中一个symbol,按'e'之后直接按'回车'就可以进入内部层级的,但是现在按'e'之后要鼠标点一下,再按'回车'才行。求大佬们解答!!!

楼主:
有大佬遇到相似的问题吗?

网友A(2021-05-19):
引用 楼主:
有大佬遇到相似的问题吗?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嘛?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解决了,可以教一下我嘛?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嘛?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解决了,可以教一下我嘛?谢谢!
...

重启virtuoso即可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启virtuoso即可解决

早上好,我已经重启好几次了,还是无法在弹出的新窗口聚焦,必须用鼠标点一下才能修改属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上好,我已经重启好几次了,还是无法在弹出的新窗口聚焦,必须用鼠标点一下才能修改属性呢
...

那我就不知道了,等大佬回复

网友: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linux系统界面,依次点击“Applications Menu” → “Settings” → “Window Manager”。
跳出的“Window Manager”窗口选中“New window focus”选项即可。

第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

网友(2023-04-21):
正好遇到了这个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2023-12-26):
不幸的是,我在这个版本的 Linux 上找不到这个焦点设置,大伙儿知道为什么突然无法自动弹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