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之后还可以改clock tree么?

楼主(2020-12-30):
PR小白 现在遇到了问题:
如图,该path的slack值仅靠改data路径已经不好修(buffer和线造成的delay已经很小),这时能否修改时钟树的底层部分,来fix timing?这样会不会引起其他path上更多的违例?
除此之外,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来修这个违例?

网友A:
Launch latency 6.713, capture latency 2.852, 相差近 3,也许可以重新 balance 一下让两者的 latency 接近。 担心的是后一级。 缩短 launch latency 或加大 capture latency 都会对后一级造成影响,很多情况下是无法成功的。 具体还是要自己反复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unch latency 6.713, capture latency 2.852, 相差近 3,也许可以重新 balance 一下让两者的 latency 接 ...

route之后可以手动balance时钟树吗? 我看到CTS后时钟树cell已经fix了,这时候手动添加buffer,工具还会在opt阶段给我平衡时钟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route之后可以手动balance时钟树吗? 我看到CTS后时钟树cell已经fix了,这时候手动添加buffer,工具还会 ...

是的,CTS cell fixed,但 flop 在时钟树上的位置是可以动的,例如原来在第7层的,可以挂到第3层下面。